DC-DC电源转换器的输出电容布局问题

楼主(2014-11-05):
对于直流电源转换器,当其含多个输出电容时,是将容值小的电容靠近IC防止还是容值大的电容靠近IC????????

网友A:
如果是100uF电解,100nF陶瓷,10uF陶瓷输出,我一般是10uF和100nF的靠近电感,100uF的电解可以放置的比较随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100uF电解,100nF陶瓷,10uF陶瓷输出,我一般是10uF和100nF的靠近电感,100uF的电解可以放置的比较随 ...

XIEXIE谢谢!

网友B:
只要搞清楚电容是干嘛的,就可以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搞清楚电容是干嘛的,就可以理解了

都是用来滤波的

网友(点评):
你要了解下什么是滤波?电容滤波的原理是什么?DC-DC输出滤波电容的要求?以及各种电容的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100uF电解,100nF陶瓷,10uF陶瓷输出,我一般是10uF和100nF的靠近电感,100uF的电解可以放置的比较随 ...

那么你的电感L和输出电容 COUT离太远,会影响LC回路的极点~~~这个怎么解

网友(点评):
那你来解释一下,哪个是和L组成LC的,电解电容又是用来干啥的。

楼主:
PCB论坛 - PCB论坛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335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100uF电解,100nF陶瓷,10uF陶瓷输出,我一般是10uF和100nF的靠近电感,100uF的电解可以放置的比较随 ...

建议你好好看下 ISL6341这个电源DATASHEET。看看LC回路是啥,是不是影响增益。当然这仅仅限于电压式反馈补偿网络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好好看下 ISL6341这个电源DATASHEET。看看LC回路是啥,是不是影响增益。当然这仅仅限于电压式反馈 ...

童鞋不多说,你来分析一下10uF陶瓷电容+100uF电解电容的二阶极点和零点。看下是哪个电容起主要作用,纹波又是靠谁来滤除。

网友(点评):
你赢了 多说无益

网友A:
讨论问题的嘛,何必这样呢?
我明明说的10uF+100nF靠近电感,那就是因为ESR和ESL都很低,以及有一定的容量,而且起主要的滤波作用。而100uF的电解,由于ESR和ESL相对较大,容值也相对两个陶瓷电容电容大,主要起到储能的作用,用来防止瞬态负载的变化。

而且你说的LC的二阶极点和零点主要是看稳定性方面,也就是相位裕量,在你提到的文档中也有说明用来计算COMP的补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讨论问题的嘛,何必这样呢?
我明明说的10uF+100nF靠近电感,那就是因为ESR和ESL都很低,以及有一定的容量 ...

也许你说的正确吧~~~

不过大侠,相信你知道,大电容和小电容在滤波时候的区别。大的滤波频率低,小的高。
大电容ESR的选择时是否需要满足纹波要求~~大电容储能这个没错,但还有个就是,利用大电容的低频特性(DCDCbuck的Ip-p主要与开关频率有关),控制纹波电压(当然纹波电压还有个重要的决定因素就是电感感值得大小)。 小电容主要是用来滤除频率较高的噪声。至于怎么放置,自己可以斟酌下。我也不想讨论谁对谁错,对错真没有意义。
如果真的要问,大家可以去问问凌特、TI、intersil等大公司的FAE,或者专业的DC电源工程师,看看他们怎么解释的。

网友:
人家没有说那么细呀,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也许你说的正确吧~~~

不过大侠,相信你知道,大电容和小电容在滤波时候的区别。大的滤波频率低,小的 ...

论坛本来就是大家来探讨问题的,你要是知道原理详细叙述下你的观点!不要唧唧歪歪说让我们找某某专家教授,指不定你就是听某某专家教授顺口说了句就记住了,然后到处显摆,其实具体原理自己也不知道!

反对!: 5.0
反对!: 5
别乱猜测~~~~我只是提供一个方法让大家去验证,大家应该做结合社会资源,找到真正的有说服力的原理;而不是你一句我一句最后没有个答案;没有答案的讨论有意义吗;显摆值几个钱~~~别乱伤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论坛本来就是大家来探讨问题的,你要是知道原理详细叙述下你的观点!不要唧唧歪歪说让我们找某某专家教授 ...

这家伙好犀利

网友(2015-03-12):
    Buck电路是输入电容优先靠近IC放置,Boost电路是输出电容优先靠近IC放置。

网友:
    争执了半天,也没有具体的结果。
    其实吧,电容的放置,器件都是挨着放置的,大电容与小电容走线就差呢么一点儿距离,真的有必要这么纠结么?
    我涉及的领域,不牵涉高速,射频。喜欢大电容靠近电感,紧挨着放置小电容,甚至直接把小电容放到大电容下面。
    对于这个问题,非要较真的话,希望当事人,给出实际的结果,只从理论,网上的资料,说服力是远远不够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100uF电解,100nF陶瓷,10uF陶瓷输出,我一般是10uF和100nF的靠近电感,100uF的电解可以放置的比较随 ...

    恰恰相反,我习惯上,电感,100uF,10uF,0.1uF。偶尔也会把0.1uF放到10uF下面。唯独没有把100uF放到最后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恰恰相反,我习惯上,电感,100uF,10uF,0.1uF。偶尔也会把0.1uF放到10uF下面。唯独没有把100uF放到最后 ...

    不知你的理论依据如何?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的理论依据如何?

没有理论依据,因为我个人认为,小电容与大电容的位置互换,没啥影响,更没有数据能说明有啥区别。
非要针对为啥这么放置给个观点,我理解是,电流先进电容大容量的,如果因为走线或电容的寄生参数,产生其他的噪声,后面还有电容能滤一下;相反,小电容在前面,一旦产生噪声,后面的大电容就无能为力了,电流总不会倒流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没有理论依据,因为我个人认为,小电容与大电容的位置互换,没啥影响,更没有数据能说明有啥区别。
非 ...

对于你所说,本人观点如下:
1 容量大的流过的电流也大,同意此观点,因为i=c*dv/dt,假设都靠的很进近,电压同时起来,容值大的自然电流大。
2 电解靠近BUCK电感,电流大部分都从此流过,自然ESR造成的纹波就大。
3 如果10uF+0.1uF的陶瓷电容靠近些,电解相对位置远些,由于走线的电感与电阻,会使得10uF+0.1uF的电流相对大一些,总体滤波效果较好。
4 当远端有波动的时候,会优先电解去退耦。
5 0.1uF的靠近电感,可以削弱电感的部分辐射。之前本人就有一个BUCK电感靠近了USB口,使得USB-WIFI信号有影像,直接在电感处并联一0.1uF到GND,WIFI明显好转(虽然没有彻底解决)
6 没有人去纠结这些电容的摆放,您想怎么摆就怎么摆。
7 做硬件的,不是去靠试来试去的(虽然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干的),我们需要用实际的去验证理论

喜欢就看下,不喜欢就拉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你所说,本人观点如下:
1 容量大的流过的电流也大,同意此观点,因为i=c*dv/dt,假设都靠的很进近 ...

    说的很好,涨姿势了。我工作中,不涉及高频和射频,所以,就这么摆放,习惯了,对于以后的电源设计,还会这么摆,但是,会在大电容前面加一个0.1上去,反正不在乎这点钱。

网友:
    顺着电流方向从大到小,所以输入口越小电容越靠近电源芯片,输出口越大电容越靠近电源芯片

网友F(2015-05-28):
    DCDC输出电容量应该是有一定比例的。以前我用过一种DCDC,当时靠近IC输出端用47uF,结果电压起不来,后反复查看数据手册,看到最近输出电容值不能超过10uF,后换上10uF电容,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DCDC输出电容量应该是有一定比例的。以前我用过一种DCDC,当时靠近IC输出端用47uF,结果电压起不来,后反复 ...

    这个问题,看起来下是保护了,减小了电容,上电电流。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看起来下是保护了,减小了电容,上电电流。

    也许不是属于保护,可能是容性负载过大,因为我拿示波器测试电源输出,发现成类似低频脉冲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也许不是属于保护,可能是容性负载过大,因为我拿示波器测试电源输出,发现成类似低频脉冲波。

那就是保护了嘛。有些DC-DC在短路后,以低频的做PWM。
    容性负载增大,就是加大了启动电流,I=C*dv/dt。

网友:
    fallen版主还是很厉害的,大家都和气一些,都是讨论嘛,各有各的意见,很正常的,,俗话说山外有山,人外有人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对于你所说,本人观点如下:
1 容量大的流过的电流也大,同意此观点,因为i=c*dv/dt,假设都靠的很进近 ...

fallen 版主,你的意思总结就是大电容靠近了会引起输出较大的纹波(大电容大esr*大电流),相反小电容靠近不会这样,而且大电容靠后,也就是靠近负载,所储存的能量能够及时的去耦,我感觉还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你说电感辐射需要把小电容靠近,电感应该是通直流隔交流,按道理dcdc的电感后面的电流不是应该是比较干净的 吗?求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G:
fallen 版主,你的意思总结就是大电容靠近了会引起输出较大的纹波(大电容大esr*大电流),相反小电容靠 ...

DC-DC的电感用于PWM波形的整形,这里辐射和干扰比较大,小电容靠近主要是为了削减。
    DC-DC后面的电流有纹波电流,不干净。

网友(2015-08-28):
    大电容和小电容在滤波时候的区别。大的滤波频率低,小的高。
大电容ESR的选择时是否需要满足纹波要求~~大电容储能这个没错,但还有个就是,利用大电容的低频特性(DCDCbuck的Ip-p主要与开关频率有关),控制纹波电压(当然纹波电压还有个重要的决定因素就是电感感值得大小)。 小电容主要是用来滤除频率较高的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