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16.6 copy器件,位号为什么会从原理图的最后一页开始命名?

楼主(2014-11-05):
orcad 16.6 copy器件,位号为什么会从原理图的最后一页开始命名?

譬如:我的原理图有6页,第1页为C101,c102;第2页为C201C202......
如果我要在第2页增加电容,copy一个c201然后粘贴,发现位号并不是C203,而是C610,这是为什么?

我的设置如下:不知是不是那个设置有问题

感谢!

楼主:
此问题没有人遇到过吗?帮忙解答下,谢谢!

网友A:
ORCAD 16.6 規則的設定就是COPY之後編號就會變成最後一號。

楼主:
引用 网友A:
ORCAD 16.6 規則的設定就是COPY之後編號就會變成最後一號。

jacklee_47pn : 我现在装的16.5好象也是这样的,一copy就变成最后一位号了。是不是orcad 16.5之后的版本都是这样子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jacklee_47pn : 我现在装的16.5好象也是这样的,一copy就变成最后一位号了。是不是orcad 16.5之后的版本 ...

之前使用 16.5 也有這樣情況。 16.3 沒安裝 HOTFIX 就不會。

网友B:
这个是符合默认逻辑的。系统不会再赋予工位号的时候为你见缝插针的。因为默认情况下,系统认为位号是顺序递增的。因此。默认逻辑自然也是放在最后。如果要求系统见缝插针。系统效率会降低的。不过。系统对您的情况给予的解决策略就是您可以清除所有工位后重新统一排序。这样就不会出现空缺工位的情况。

楼主:
谢谢各位,
综合来看,做原理图还是16.3比较好用。我现在切到16.3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符合默认逻辑的。系统不会再赋予工位号的时候为你见缝插针的。因为默认情况下,系统认为位号是顺序递 ...

可是这样的的话,那么位号就变了,layout就需要重新开始!

网友:
我从15.7版本进阶到16.6 之后,每次修改原理图,都会出现这个问题,好头疼!难道就没有能解决的办法么?图片是我的annotate的设定,请问有高人知道为什么吗?

网友(2016-11-28):
哎,希望至少有两种模式的切换选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