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来看看这个运放电路,跟书本上教的不一样了?

楼主(2014-11-05):
先上图吧:

接着上一个帖子关于STC单片机PWM占空比为0时输出DC电压还有30多mV的电压,我想到了用差分运放的办法把那个多余的直流电压给消掉,用Multisim仿真了下,效果是有的,但是在数据计算上却出现了点问题,如图运放U1A是工作在差分放大状态:
记得大学模电教材上讲 Uc=(Ub-Ua)*(R4/R9),但是软件仿真却不是这个样子的,他是 Uc=Ub*(R4/R9+1)-Ua,真是活见鬼了,请专家们评评理吧。

网友:
楼主有点意思,赞一个。
根据虚短虚断,对U1A的负端列节点电压方程[(Vb-Va)/R9] + [(Vb-Vc)/R4]=0,得出Uc=(1+R4/R9)*Ub-(R4/R9)*Ua

那请问,教材上的公式怎么跟你说的那个不一样呀

网友A:
你把教材上的贴图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教材上的贴图出来

网友:
哥们,你的图跟教材的图不一样啊,书上的还有个R2来分压。。。

网友(点评):
我知道啊,其实你仔细看看我的图其实跟他是一样的,而且你看看他最终得到的结果,输出跟R2没有直接关系的。

网友:
楼主是一样的,只不过他这里有个分压,你不信可以使用节点电压发计算下。
线性电路使用叠加法也很方便,他这里假设了R2=RF

网友:
楼主看书不仔细啊。
你两个图都自己再算一遍吧,不要偷懒了。

网友:
單電源 Op Amp 要選擇 rail to-rail input 和 rail to-rail output 的芯片,應該可以解決 30mV 的 offset 電壓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