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啊,QFN的散热焊盘在mentor到底怎么表示啊!如何画的出来啊

楼主(2014-11-05):
如题,先行跪谢大侠

网友:
建议自拍跪姿上传,大老爷们动不动就跪,看你还跪不跪

网友:
到底在问符号还是焊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楼所做封装的散热焊盘在相对应的SYMBOL有定义管脚的话,就需要通过定义管脚去添加,如果SYMBOL没有定义 ...

如果版主有教程,就发分享一下嘛

网友(2016-07-29):
我是个刚学的新手,你们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有教程吗?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