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建模

楼主(2014-11-06):
请问各位,如何将SMA这类元器件导入siwave呢?
就像电阻电容一样直接放进去,进行仿真!
毕竟只是对传输线仿真得到的结果不能准确描述一个系统!
谢谢!!!

网友A:
可以啊,但是在SIWAVE里只能看到SMA在PCB板上的焊盘。看不到SMA实体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但是在SIWAVE里只能看到SMA在PCB板上的焊盘。看不到SMA实体哦

我知道焊盘是可以加载进去的。
那样的话对实际结果准确度有影响吗?
毕竟板子做出来加载RF信号时经过SMA的!
我是想与实物近似!

网友:
想要精确结果,那需要厂家的3D模型,导入到HFSS,然后仿真提出参数。最后在加到Designer中去进行时序仿真

网友:
siwave可以attach n-port s-parameter
你也可以做de-embed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