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5 swap components不能用

楼主(2014-11-06):
allegro 16.5版本软件的 swap components不能替换假器件,而且替换两个封装一样的真器件时方向会变,这个是没破解无安全还是要怎么设置一下??

网友:
你先要在原理图的SYMBOLS设置一对PIN的可交换属性,然后就才能在ALLEGRO中交换

网友:
swap 是位置互換 , 並非換零件 , 你要的是 ALT symbol 吧!( ~& J8 o0 e- K1 Z+ b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swap应该是两个文件的位置互换

网友:
    先把丝印方向摆正确再swap,或者用spin转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