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关于DDR3走蛇形走线的好坏区别,请教高手!

楼主(2014-11-0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不规则的绕线方式比较好
蛇形线gap间的耦合参数影响会相对等长的更小。带来的中间负载变化也会更小,会减小由于这种影响使得理想物理长度转换成相位延时的偏差。

网友:
个人认为只要保证足够的线间距,这两者没有很明显的却别。作为并行总线的DDR3,我们考虑的主要是时序,即线的等长问题,而在信号线的传输路径上,影响传输延时的因素主要是介电质(玻璃纤维),而玻璃纤维的分布我们是不确定的,从而导致信号线的传输延时是不确定的,但是对于DDR3信号的速率来说,玻璃纤维对其的影响相对较小,我们可以不去计较。所以我认为两者不是特别明显。
而作为蛇形线和不规则的线,我认为主要是串扰方式的不一样,但是保证足够的间距就能很好的减少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