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ipcBeginProcess的使用

楼主(2014-11-06):
为什么在使用ipcReadProcess(cid)时出现如下错误代码:
"Cannot create child process '1.pl '; Error code: 193\n"

这个是什么意思,求解救!!

cid =  ipcBeginProcess("1.pl")
ipcReadProcess(cid)

1.pl:是最简单的hello world
#!/usr/bin/perl
print "Hello,world!\n";

网友A:
这个函数的启动的进程需要可执行文件  比如ex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函数的启动的进程需要可执行文件  比如exe

cid = ipcBeginProcess("1.exe") ipcReadProcess(cid) 返回的为什么是""

网友A:
那要看1.exe的输出了    可以试试ipconfig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1.exe的输出了    可以试试ipconfig之类

1.exe只是简单的写了个VB...
Private Sub Form_Activate()
Print "hello world"
End Su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