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做等长在Allegro中设置问题

楼主(2014-11-06):
DDR2做等长在allegro约束管理设置中是否只需要设置XNET和BUS就可以了,不知道这样做是否正确?求指点

楼主:
没有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A:
设置XNET后,按照数据高低字节、控制地址分组建立BUS,然后确定一个约束的参考目标;BTW,时钟线还有差分组设置;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XNET后,按照数据高低字节、控制地址分组建立BUS,然后确定一个约束的参考目标;BTW,时钟线还有差分组 ...

多谢了,分组设置在软件里面要设置那些呢。如,设置Xnet  BUSmatch group还要那些细节的设置在软件里面

网友:
setup - stconstraint 里面打开delay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