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提问:请问哪位知道预加重的真是电路

楼主(2014-11-07):
想知道预加重和去加重的真正原理图解释,不是那种简单系数相乘延时再加和?哪位大师可以给细讲一下

网友A:
预加重我的理解就是加个高频电容。
去加重的一种就是在输入级或中间级的射极电路之间加个R//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预加重我的理解就是加个高频电容。
去加重的一种就是在输入级或中间级的射极电路之间加个R//C。

不可以这么理解...虽然也是有滤波的作用...也只能理解成主动式滤波器,而不是一个单独的被动电容。
pre-emphasis和de-emphasis中间都是有运放和延迟电路的,根据tap数去增加级数,并且增益也不一样
如果你不是要做底层驱动的硬件设计,无需理解这个电路,只需要以数字的方式来了解这个增益和tap级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这么理解...虽然也是有滤波的作用...也只能理解成主动式滤波器,而不是一个单独的被动电容。
pre- ...

我觉得需要加主动器件,就是运放,不然负值是怎么出现的,虽然姐姐大概的作用以及系数和乘法器,但是还是想进一步了解里面的电路,因为想能不能模拟这部分电路,做个仿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觉得需要加主动器件,就是运放,不然负值是怎么出现的,虽然姐姐大概的作用以及系数和乘法器,但是还是 ...

这个问题你需要问问FPGA相关专业做信号处理及均衡设计算法的工程师,术业有专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你需要问问FPGA相关专业做信号处理及均衡设计算法的工程师,术业有专攻。

好的,谢谢

网友:
各位大侠们,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share一下。

楼主:
我也想要这方面的资料,求共享

网友(2014-12-23):
首先理解下预加重的定义:

高速数字信号是宽频带的,由一系列的正弦信号构成,高速数字信号在传输的过程中,高频分量及其容易衰减,

具体现象就是上升沿变缓,不能理解的就理解为跑的越快,摔跤摔的越狠。

预加重就是提高这些高频分量的幅度,让其衰减后也能满足接受端对信号幅度的要求。

所以预加重电路有2个要求:1. 固定频点 2.放大幅度  所以就有了下图

网友C(2015-06-16):
求详细的解释啊,有具体电路么?

网友:
    加重所采用的方式有几种的,每一种原理都不一样。基本的原理可以查到。但是实际芯片内的结构不得而知。一般都是自适应的CTLE 或者DDFE 和 PSDFE。CTLE主要增强高频信号能量,弥补信号传输中在通道上的损失(高低频损失不同),DDFE衰减通道不连续的反射信号影响,PSDFE对脉冲整形,增强高频信号。输出多用多抽头的滤波器。FIR滤波器组成 进行预加重或者去加重,从幅度和时延两个方面进行调节,抽头数、均衡幅度和UI值均可以软件修改。

如下是三抽头发射端EQ: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详细的解释啊,有具体电路么?

 每一种都是经过复杂的算法实现的,并且算法不断升级,种类也多。  具体你可以参考自适应滤波器 CDR等信息,但是都不会有具体算法实现的。想要,就去查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