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grid多选操作的实现

楼主(2014-11-07):
用grid控件的时候发现好像不能实现多行选择的操作,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其实现方法。

相对于list控件,可以设置OPTIONS multiselect来实现,但是grid好像没有这个选项...

网友:
插入CHECKITEM列
      p->fieldType= 'CHECKITEM
      p->colWidth = 10
      p->headText = "XXX"
      p->align = 'center
      p->scriptLabel = nil
      axlFormGridInsertCol(form "grid" p)

楼主:
感谢版主大大提供思路~

所以说,grid是不能实现用ctrl/shift来多选操作的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大大提供思路~

所以说,grid是不能实现用ctrl/shift来多选操作的咯?

据我所知不行

网友A:
16.3以上版本
axlFormGridEvents(form gridField '(rowselect mrowselect))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3以上版本
axlFormGridEvents(form gridField '(rowselect mrowselect))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3以上版本
axlFormGridEvents(form gridField '(rowselect mrowselect))

试了下,16.3版本中不能用,16.6可以!
多谢指教!!!

网友(2015-03-12):
grid里面的值,怎么去修改呢?如1列3行这个cell,我要修改下里面的值?

网友(2024-06-19):
    大大,问一下,可以做隐藏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