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变Form里字体的颜色?

楼主(2014-11-07):
如何改变Form里字体的颜色?

楼主:
就是显示在form 中 text的颜色

网友A:
field为TEXT时
axlFormColorize(form "yourfield" 'text 'blue)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eld为TEXT时
axlFormColorize(form "yourfield" 'text 'blue)

fprintf(form "FIELD item1\n")
axlFormColorize(form "item1" 'text 'red)
fprintf(form "FLOC 1 10\n")
fprintf(form "CHECKLIST \"Please check Antipad and Pin 1 is square or not\"\n")
fprintf(form "ENDFIELD\n")
fprintf(form "\n")
是这样吗 好像不对, 报错了, 我是新手...前面要加'fprintf(form"? 我是想把"Please check Antipad and Pin 1 is square or not" 显示为红色

网友B:
这个很明显不是在form中体现  是是作为一个功能函数  在后面进行操作的   axl开头的  很显然 和 axlFormSetField() 是一样的
        XXXXXXXXXX
        fprintf(artform "ENDFORM\n")
        close( artform)
                  axlFormSetField(artworkform "l_width" dft_lwth)
                  axlFormColorize(artworkform "l_width" 'text 'red)
                  axlFormColorize(artworkform "l_width" 'background 'green)

这样写在close(form)之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明显不是在form中体现  是是作为一个功能函数  在后面进行操作的   axl开头的  很显然 和 axlFormSet ...

谢谢, 我在clsoe form 之后加了  但是报了一个错误:E- *Error* axlFormColorize: argument #1 should be any user-defined (other) type (type template = "otgg") - port:"C:/Symbol_check_Automation.form"
这是咋回事?
源码: close(form)
   axlFormColorize(form "item1" 'text 'red)
)

网友A:
axlFormCreate之后才有 axlFormColorize 的第一个参数   这里的form不是写form file的接口,而是form的句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xlFormCreate之后才有 axlFormColorize 的第一个参数   这里的form不是写form file的接口,而是form的句柄

不懂, 什么是句柄?

网友:
axlFormCreate返回的东西

网友:
......   名字取错了 见笑  应该是
        fprintf(formc "ENDTILE\n")
        fprintf(formc "ENDFORM\n")
        close( formc)
                  checkovlapform = axlFormCreate( (gensym) form_file `(e inner) 'overlap_action t)
                  axlFormDisplay(checkovlapform)

                  axlUIWPrint(checkovlapform "Kevin Wong")
                  axlFormSetField(checkovlapform "next_view" "0/0")
                  axlFormColorize(checkovlapform "next_view" 'text 'r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