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恼的DFA报错,谁能解决?

楼主(2014-11-07):
我有个别人的板子,我修改了库,把 PLACE_BOUND_TOP加大了,更新器件库后,就报D/C的错误,想把那个0.3MM改掉,但是没找到改的地方,有谁知道怎么办?现在满板都是报D/C。

网友:
关闭所有层。然后打开,应该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A:
DFA 檢查功能並不在 Constraint manager 裡面.
而是另一個 DFA Constraint , 別找錯方向了

网友:
D:\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
引用 网友A:
DFA 檢查功能並不在 Constraint manager 裡面.
而是另一個 DFA Constraint , 別找錯方向了

你好,能否告诉一下,DFA Constraint在哪里?

楼主:
找到原因了,就是说如果板内只要有一个器件是加了DFA BOUND TOP,那么就会报D/C,可以两种方法去处理:
1.把DFA的DRC关掉,再跑下DRC就可以;
2.把DFA层删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