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 PIN pastemask_top 看不见主芯片PIN脚

楼主(2014-11-07):
打开 PIN pastemask_top  看不见主芯片PIN脚

楼主:
请问这个是怎么回事,无语啊 这个芯片封装不是我我做了,是导出来的,单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

楼主:
打开   这个层就可以看见 ,这个底片咋回事啊。

楼主:
有没有热遇到这个问题是不是要换掉芯片封装还是其他原因啊

网友A:
打开芯片封装看有没有做这一层呗  没有就说明封装有问题

楼主:
问题已近解决,而我全部开打了 BOARD Geometry  和Package .....   ,发现可以看到pin脚就一个一个查,终于让我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芯片封装看有没有做这一层呗  没有就说明封装有问题

我查了封装啊,打开这层也是没有,但是他的焊盘确实这层有,这个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芯片封装看有没有做这一层呗  没有就说明封装有问题

他是不是做封装的时候PIN脚没有放到这层,我们做封装拿出PIN脚都是自动跳到这个层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查了封装啊,打开这层也是没有,但是他的焊盘确实这层有,这个怎么回事。

从我个人的看法来说:应该是pad路径下,不同文件夹里有相同pin名的焊盘,它没有钢网层,所以再调用焊盘的时候没调用对焊盘。不然解释不了为什么焊盘有钢网层 封装却没有钢网层

网友:
楼上解释通吗,那焊盘大小没问题,难道package调用的不是正确的pad吗?是pad没做pastemask吧,用soldermask得了!

网友(2015-08-04):
我也要看看,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