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MENTOR2007下,如何实现不同PCB文件之间的电路复制呢?

楼主(2014-11-07):
请教各位,在EE2007下,如何实现不同PCB文件之间的电路复制呢?
就是PCB A是已经走好线的,
现在在对PCB B走线,BGA部分和A是一样的,如何能把A里面的走线直接复制到B里面呢?谢谢。

网友:
MENTOR EE 是非常严谨的,不允许随意粘贴,复制,请使用模块复用功能,很强大,好用的,至少觉得比PADS的好用些哦。

楼主:
怎么模块复用呢?如果是在一个PCB内,几个相似的电路好复制些,但如果是从一个PCB复制到另外一个PCB文件中呢?想把布局和走线都复制过去。

网友:
这部分电路编号一样的话  可以直接在pcb中电路拷贝(EDIT菜单下circuit move&copy) 然后在另一个pcb中粘贴;或是把A PCB 作为B PCB的模板;

网友:
把edit里面的circuit move&copy打开,然后你会看到过滤器,想拷贝什么就拷贝什么,选择好要拷贝的东西后,右击鼠标,选copy那个,然后鼠标转移到另外一个pcb,右击鼠标,选择copy下面那一项就好了,再把拷贝的东西移动到你想移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