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tium 13.0 相同Net下,Via却连不上Pin。

楼主(2014-11-07):
相同的Net ,如图中右下角白色箭头所指,A2V5这个Net ,从Via起始却连不上Pin;
但相反,从Pin起始,却能连上Via 。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网友:
把电气间距调小,可能是焊盘和网络原因,或在布线冲突分析,不选“忽略冲突”

网友:
把规则里的SMD TO CONNER规则删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