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的原理图,只能导第三方网表,能不能在PCB中根据原理图放置器件呢

楼主(2014-11-07):
capture的原理图,只能导第三方网表,能不能在PCB中按原理图放置器件呢,

不知道有没有类似的skill之类的,只要把一页器件抓出来就行,谢谢

网友:
按room放置是否可行?

网友:
可以用quick place >place by room, 或者新建PAGE 属性,按PAGE ,放置每一页的器件

网友(2022-08-23):
    有SKIL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