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测量I2C 请大侠指教?

楼主(2014-11-07):
   各位大侠有个问题请教,在用示波器测量i2c 时,怎样捕获某个地址的波形啊?比如 某个器件地址是 18h ,在对这个器件进行控制时,怎样用示波器抓这个时候的波形啊?连接应该是对的,现在公司的示波器是安捷伦的。了解的大侠真心求指教~谢谢。

网友:
单次触发,第一次的就是地址

网友:
找个带I2C解码的示波器,其实就是买个软件,安,泰都有。

网友:
1、你要先熟悉IIC的协议;
2、用边沿触发(一般为上升沿),触发源不管选哪个都行,把握扫描时间就好了。再对照IIC协议测试信号质量和时序。一般起始位之后七位为地址,最后一位为读写指示为。如XXXX XXX+W/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