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Altium Designer怎样和siwave可以对接使用吗?

楼主(2014-11-08):
    因为我们公司需要进行EMC整改,以前都是在PCB出来之后再去考虑,附加一点东西,我的想法是在源头控制,至少要在PCB这一块控制,

    在这个论坛看到了,siwave可以做PCB板载EMC仿真,但是我一直使用altium Designer这个软件,

    请问有谁这样做过吗?

    请在此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開啟PCB文檔
    File/Save As,類型選 Export Ansoft Neutral File (*.anf)

    運行Ansoft Link載入產出的Anf檔案
輸出給Ansoft SIWave

楼主:
    这个好像要到了一定版本以上才可以的

网友A:
    呵呵 不用费劲了 转过去也是一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不用费劲了 转过去也是一堆问题

    你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A:
    用cadence 我之前用的AD 后来换的pads 后来为了SI PI 换的cadence 因为前两个软件对ansoft的支持都不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adence 我之前用的AD 后来换的pads 后来为了SI PI 换的cadence 因为前两个软件对ansoft的支持都不够好

   cadence现在用的怎么样?做EMC仿真顺利吗?预期效果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cadence现在用的怎么样?做EMC仿真顺利吗?预期效果怎么样?

ad跟cadence没有可比性 如果cadence做不到你想要的效果 AD就更没希望

网友B(2014-12-29):
    请用pads9.3以上版本打开 AD文件,再另存为PADS格式,导入SI WAVE,问题有点,不是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用pads9.3以上版本打开 AD文件,再另存为PADS格式,导入SI WAVE,问题有点,不是很多。

      ad看来,我要放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