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VCC层如何切不同的电源网络,如下图

楼主(2014-11-08):
1金币
allegro VCC层如何切不同的电源网络,如下图

楼主:
下面一个图不是的 看上面那个 谢谢

楼主:
要操作方法哦 谢谢各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操作方法哦 谢谢各位

    可以去下载个视频看看啊

网友(2017-01-16):
    可以使用Edit->Splite Plane->Creat这种命令。首先在绘制Route keepin,然后使用Anti Etch,在你需要分割的层绘制,即两块铜皮之间的间距(相当于就是分割铜面),在使用前面说的那个命令,选择你需要创建的层,生成铜皮,最后给铜皮定义网络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