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同时选4条线走,为什么最上面的那根线不可以走?

楼主(2014-11-09):
请问高手,同时选4条线走,为什么最上面的那根线不可以走?

网友:
你最上面那根线都没见飞线呀,说明走过,要不就是无网络

网友:
两个相同网络的没法走。

楼主:
最外面两根是地线,对中间两根USB的DP DM线进行包地处理,地网络走线如何可以同时走两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