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PADS] PADS Logic 批量修改封装

楼主(2014-11-09):
经常看到有人问 pads Logic 如何批量修改封装.
比如以下几个帖子:
看回复也没有给出解决方案.
虽然我没有这个需要求, 我的元件库都是一物一元件(Part Type).
我都是每个元件都有一个 元件(Part Type), 包括电阻, 比如 0 R 电阻 我的元件是 EPM999_RES_CHIP_0R_0603
虽然建库很麻烦, 但建好后用起来非常方便.

好了, 言归正传, 既然有这个需求, 那就研究一下, 结果发现 PADS Logic 批量改封装非常方便.
只需要将 PADS Logic 导出, 如下图:

打开导出的 txt 文件, 替换封装名即可, 如 R0603 封装改为 R0402, 如下图这样操作即可.

保存, 再将 txt 文件导入, 检查发现封装已经被批量改好了, PADS Logic 批量改封装就是这么简单.

------
* 修正图片地址.

网友A:
直接修改设计文件很危险的,万一不小心动了哪个地方,很难发现错误。送你个脚本吧。干同样的活,但安全很多。

        For Each comp In ActiveDocument.Components
        decal=comp.PCBDecal
        If decal="SC0805" Then
        comp.PCBDecal="SC0603"
        End If
        Next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修改设计文件很危险的,万一不小心动了哪个地方,很难发现错误。送你个脚本吧。干同样的活,但安全很多 ...

非常感谢你的脚本, 赞一个.

网友(2014-12-11):
请问这个脚本怎么用?

网友B:
饭牛说的方法就是经典,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饭牛说的方法就是经典,强!

最好还是推荐 4楼的方法, 简单不容易出错.
我是绝对不会批量修改封装的.

网友C:
    新手同问一句:脚本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手同问一句:脚本怎么用~

    界里界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界里界里.

已成功,谢谢各位

网友D(2015-01-13):
这个方法如果只是修改PCB的封装的话,我觉得直接在原理图里就可以统一替换的啊,比如原理封装不变,PCB封装更换0603改0402;如果是原理封装多变,那这个方法不错;你这个库一个对一个只是用于你个人啊,公司的话对物料采购人员很麻烦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方法如果只是修改PCB的封装的话,我觉得直接在原理图里就可以统一替换的啊,比如原理封装不变,PCB封装 ...

这个就是给公司的库.
所有物料都是一物一料号, 这样对于采购来说才方便, 而且也不会出错.
至于采购需要更换物料, 必需通知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