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安装16.6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4-11-10):
Orcad16.6超过60个原件或者75个网络部能保存,这是什么原因呢,都是按照教程安装的,装了好几台都没问题,可有一台老是不行,总是提示超过60个原件或者75个网络部能保存,有哪位大哥哥帮忙解决下啊。

网友A:
通常是 PJ 沒搞好,也有可能是有安裝 PADS 造成环境变量 path 順序問題,造成 License 失效。

OrCAD 通常只有幾個大方向原因:
1.破解不完全。
2.是环境变量有问题 (包括 path 問題)
3.是里面的 ini 文件有问题。
4.不知明原因丟失或是毀損 dll 文件(是某些 dll 文件不見了,不知明原因造成刪除而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是 PJ 沒搞好,也有可能是有安裝 PADS 造成环境变量 path 順序問題,造成 License 失效。

OrCAD 通 ...

可我重装了好几次也还是不行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我重装了好几次也还是不行呢

如果是 PADS 造成的 PATH 問題,不管你重裝幾次,永遠都不會好。一定要手動去調整 PATH 內容的順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 PADS 造成的 PATH 問題,不管你重裝幾次,永遠都不會好。一定要手動去調整 PATH 內容的順序。

我没有装 PADS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装 PADS啊

簡單的說,就是要找出甚麼問題讓造成 License 失效。
PADS是最常發生 License 失效的其中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常是 PJ 沒搞好,也有可能是有安裝 PADS 造成环境变量 path 順序問題,造成 License 失效。

OrCAD 通 ...

总结的很棒!

网友B:
    请问环境变量的顺序该如何才是正确的?

网友:
    几百个器件与网络都用过。没发现什么不能保存的现象。您的版本正常授权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环境变量的顺序该如何才是正确的?

    在 PATH 裡面,將有關 ORCAD 的路徑提升到最前面。並且注意 License 有沒有多出來的路徑(或是只到別的地方)。

例如:
    Path=C:\Cadence\SPB_16.6\tools\pcb\bin;C:\Cadence\SPB_16.6\tools\bin;C:\Cadence\SPB_16.6\tools\libutil\bin;C:\Cadence\SPB_16.6\tools\specctra\bin;C:\Cadence\SPB
    _16.6\tools\pspice;C:\Cadence\SPB_16.6\tools\capture;C:\Cadence\SPB_16.6\openaccess\bin\win32\opt;C:\Cadence\SPB_16.6\tools\fet\bin;C:\Cadence\SPB_16.6\tools\PS
pice\Library;C:\WINDOWS\system32;C:\WINDOWS;C:\WINDOWS\System32\Wbem;C:\WINDOWS\System32\WindowsPowerShell\v1.0\;

网友:
    是的,感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