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layout如何画pcb绕组-step by step

楼主(2014-11-10):
1. 根据匝数,PCB内径,外径和铜间距计算铜宽
2. 根据铜宽和PCB内径,计算出内圈铜皮半径
3. 根据铜间距计算出第二圈铜皮半径,以此类推,计算第n圈铜皮半径
4. 打开draftsight(或者autocad),先设定正确的单位
5. 画一条竖直的辅助直线,起点(0,0),终点大于n圈铜皮外径
6. 以(0,0)为圆心,以计算得铜皮半径画n个圆
7. 以第一圈铜皮圆和竖直线的交点为圆心,以其它圈与第一圈的距离之间的间距为半径,画小圆。最后一个小圆需要给定半径(n倍的圆间距)
8. 把不需要的线段Trim掉,形成绕组。另存为DXF文件
9. 打开pads Layout, 导入DXF文件。注意单位要选择正确
10. 选择shape,选中绕组,把宽度更改成计算得铜宽。

附件为计算的octave(matlab)程序。当然,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用计算器算

499 Bytes, 下载次数: 46, 下载积分: 威望 -5

楼主:
不是,我敲得字咋没了?

楼主:
1. 根据匝数,PCB内径,外径和铜间距计算铜宽
2. 根据铜宽和PCB内径,计算出内圈铜皮半径
3. 根据铜间距计算出第二圈铜皮半径,以此类推,计算第n圈铜皮半径
4. 打开draftsight,先设定正确的单位
5. 画一条辅助竖直线,起点(0,0),终点大于n圈铜皮半径
6. 以(0,0)为圆心,以计算得铜皮半径画n个圆
7. 以第一圈铜皮圆和竖直线的交点为圆心,以其它圈与第一圈的距离之间的间距为半径,画小圆。最后一个小圆需要给定半径(n倍的圆间距)
8. 把不需要的线段Trim掉,形成绕组。另存为DXF文件
9. 打开Pads Layout, 导入DXF文件。注意选择正确单位
10. 选择shape,选中绕组,把宽度更改成计算得铜宽。

附件为计算的octave(matlab)程序。当然,你喜欢用计算器算也可以。

楼主:
还有插图,没插进去。打包自己看吧?

网友:
第一次发帖?

网友(2021-03-07):
为什么不能下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插图,没插进去。打包自己看吧?

威望值不够不能下载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