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12C5A60S2单片机EEPROM读写的问题

楼主(2014-11-10):
我用ELVD低电压中断来做数据存储,思路是,单片机上电从EEPROM读取数据,然后执行主程序,如果ELVD触发,中断将EEPROM擦除,然后写数据到EEPROM,但是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数据无法存储;

发现换一种方式就ok:单片机上电从EEPROM读数据,接着擦除EEPROM,然后执行主程序,如果ELVD触发,中断将写数据到EEPROM,这种方式倒是可以掉电存储了,可是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前面的方法怎么不行呢?然后第二种办法存在的问题是,如果设备第一次掉电数据能保存,但是如果掉电程序执行到一半,突然电源又正常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再掉一次电,由于没能擦除EEPROM那第二次修改的数据就没办法存储了,怎么办呢。

网友:
你必须这样做的啊!要不真的不能存数据了啊!只要加一个三极管与稳压管一个电阻就好了啊!!在氏压的时候可能是电池供电的,在上电时候可能是上位机供电这样做的话也不会耗多少电的,我之前也是跟你第一种开的一样的,最后客人换了一个机器就不行了,最后我这样给别人改就好了,这样的得话机器才能正常读写的,第一种方法叫偷电法子,只是那种时钟与码片信号中是有一定的电平的,但是现在很多上位机给不了那么高的电平的话就一定是用不了的,就会出现你说的那个现象的。

网友(点评):
我的电路很简单,24v稳压到12V,然后取4.5V到ELVD,我第二种办法是可以存储的,但是我还是没想明白,貌似在中断程序里不能先擦除eeprom接着再写,包括我单片机不断电,人为拉低elvd信号也不行。

网友(点评):
在中断程序里只擦除eeprom没问题,只写eeprom也没问题,但是一旦又擦又写就不行了,数据被擦除完了,却没写进去。

网友:
你可不可以发一个图来的呢!!!

网友:
你用一个试波器看一下那那个SCL时钟信号的,看他是不是过快,还是没有高低电平变化的啊!这个很重要的,我肯定是这里出了问题的,这个电平一直在维持一个状态的,所以要么只能读要么只能写的。

网友(点评):
兄弟,我说的是stc自带的eeprom哦,不是外部eep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