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写个 color form 不会,求帮忙

楼主(2014-11-10):
想写个自定义的 color Form ,不会,求大神们帮忙完善一下outline那个按钮的代码
不会的有
1. 如何判断outline 层已显示?
2. 当outline 层已显示时,那个color按钮如何变成outline 层的颜色,且感觉有被按下的效果
3. 当outline 层不显示时,那个color按钮如何变成黑色,且感觉没有被按下的效果
/*********************************************************/
/*               Title :  pal Color                     */
/*     Execute Command :  PalColor                     */
/*              Author :  tatarlxw                       */
/*       Creation Date :  2014-10-30                     */
/*              Update :                                 */
/*             Version :  1.0                            */
/*            Web site :  http://hi.baidu.com/tatarlxw   */
/*              E-mail :  tatarlxw@163.com               */
/*********************************************************/

axlCmdRegister("PalColor" 'PalColor)
defun( PalColor ()
  formFileName = "./PalColor.form"
  PalColor_form_create()

  ;PalColor_form = axlMiniStatusLoad('form, formFileName 'PalColor_action t)
  PalColor_form = axlFormCreate( (gensym) formFileName `(ne inner "msglines" 2) `PalColor_action t nil)
  axlFormDisplay(PalColor_form)
  deleteFile(formFileName)
  axlControlRaise('options)
)

defun(PalColor_action (PalColor_form)
case(PalColor_form->cuRField
   ("clrOutline"
           axlVisibleLayer( "BOARD GEOMETRY/OUTLINE" t )
   )
   ("btnVisAllOn"
     axlShell( "setwindow pcb")
     axlShell( "etchedit")
     axlShell( "color192")
     axlShell( "setwindow cvf.dialog")
     axlShell( "cvf layer_mode")
     axlShell( "setwindow pcb")
     axlShell( "etchedit")
     axlShell( "setwindow cvf.dialog")
     axlShell( "cvf global_visible")
     axlShell( "cvf okay")
     axlShell( "setwindow pcb")
     axlShell( "")
   )
   ("btnVisAllOff"
     axlShell( "setwindow pcb")
     axlShell( "etchedit")
     axlShell( "color192")
     axlShell( "setwindow cvf.dialog")
     axlShell( "cvf layer_mode")
     axlShell( "setwindow pcb")
     axlShell( "etchedit")
     axlShell( "setwindow cvf.dialog")
     axlShell( "cvf global_invisible")
     axlShell( "cvf okay")
     axlShell( "setwindow pcb")
     axlShell( "")
   )

))

procedure(PalColor_form_create()
        lstForm = outfile( formFileName "w")
        fprintf(lstForm "FILE_TYPE=FORM_DEFN VERSION=2\n")
        fprintf(lstForm "FORM\n")
        fprintf(lstForm "FIXED\n")
        fprintf(lstForm "PORT 20 10\n")
        fprintf(lstForm "HEADER \"Change Block\"\n")
        fprintf(lstForm "TILE\n")

        fprintf(lstForm "TEXT \"Global Visibility:\"\n")
        fprintf(lstForm "FLOC 2 1\n")
        fprintf(lstForm "ENDTEXT\n")

        fprintf(lstForm "FIELD btnVisAllOn\n")
        fprintf(lstForm "FLOC 10 1\n")
        fprintf(lstForm "MENUBUTTON \"On\" 5 3\n")
        fprintf(lstForm "ENDFIELD\n")

        fprintf(lstForm "FIELD btnVisAllOff\n")
        fprintf(lstForm "FLOC 16 1\n")
        fprintf(lstForm "MENUBUTTON \"Off\" 5 3\n")
        fprintf(lstForm "ENDFIELD\n")

        fprintf(lstForm "TEXT \"Outline\"\n")
        fprintf(lstForm "FLOC 2 4\n")
        fprintf(lstForm "ENDTEXT\n")

        fprintf(lstForm "FIELD clrOutline\n")
        fprintf(lstForm "FLOC 10 4\n")
        fprintf(lstForm "COLOR 3 1\n")
        fprintf(lstForm "ENDFIELD\n")

        fprintf(lstForm "ENDTILE\n")
        fprintf(lstForm "ENDFORM\n")
        close(lstForm)
)

网友:
ALXISVISIABLELAYER(XXX)貌似   检查层是否打开   颜色设置貌似axlformcolorset   查下说明吧

楼主:
颜色设置貌似axlformcolorset  ?
再请高人指点一下

楼主:
还有我需要刷屏,即allegro中的 redraw 命令
好像不是axlFlushDisplay() 这个函数,那是哪条了,

楼主:
都搞定了,axlLayerGet 是这个函数

楼主:
新的问题,如何判断与设置color按钮是否按下
  ;当outline已显示时,在程序加载时,不知如何让color按钮达到自动按下效果。
  if(axlIsVisibleLayer("BOARD GEOMETRY/OUTLINE") then
     clrlayer=axlLayerGet("BOARD GEOMETRY/OUTLINE")
     axlFormSetField( PalColor_form "clrOutline" clrlayer->color )
         ;在这里加点啥?能让color按钮有按下效果?
  else
         axlFormSetField( PalColor_form "clrOutline" 'black)
    )
就差这一小步了,哪位大神帮帮忙

楼主:
太感谢了,已搞定,

网友(2015-08-20):
支持楼主原创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