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释一下电路原理

楼主(2014-11-10):
txap和txan是模拟差分信号    rxa是模拟信号,不懂得为什么这样,求解答

网友A:
这个图是电话机的图,TXAP,TXAN差分信号是直接加到语音处理芯片上去了的,RAX模拟信号,应该是拨号DTMF信号,这两者是分开的。都是通过后面1:1的变压器耦合到电话线上去的。
振铃检测电路就不用说了,电话来电的时候是4S一个脉冲波,峰值大概有60V的样子。光耦前面肯定是要加一些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是电话机的图,TXAP,TXAN差分信号是直接加到语音处理芯片上去了的,RAX模拟信号,应该是拨号DTMF信号 ...

谢谢你的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