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skill根据单位改变线宽

楼主(2014-11-10):
假如单位是mm, 线宽设为0.254mm, 如果单位是mil 线宽设为10mil, 请问用skill 可以实现吗?我知道axlDBGetDesginUnits,但不知道如何运用

网友A:
改变线宽用 axlChangeWidth 函数, 楼主问题太开放, 还是建议先上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变线宽用 axlChangeWidth 函数, 楼主问题太开放, 还是建议先上代码

unit=car(axlDBGetDesignUnits())
               if(unit="millimeters"
               then  h=0.3
               else
                 if(unit="mils"
                 then  h=12 )
                )
               mypath = axlPathStartCircle( list(zuobiao,z),0)
               myshape = car(axlDBCreateShape(mypath,t))
               when(myshape, axlDBAddProp(myshape, list("PACKAGE_HEIGHT_MAX", h)))

我是想根据单位 来定义PACKAGE_HEIGHT_MAX属性, 单位是mil的话就定义12mil, 单位是mm就定义0.3mm,但是成功不了, 本人新手...

网友:
unit=car(axlDBGetDesignUnits())
if(unit=="millimeters" then
  h=0.3
else
if(unit=="mils" then h=12)
)
tshape = axlDBGetShapes("PACKAGE GEOMETRY/PLACE_BOUND_TOP")
bshape = axlDBGetShapes("PACKAGE GEOMETRY/PLACE_BOUND_BOTTOM")
foreach(ea append(bshape tshape)
  axlDBAddProp(ea list("PACKAGE_HEIGHT_MAX" h))
)

' = ' 是赋值语句, ' == ' 才是判断语句

网友A:
不过这和线宽有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这和线宽有什么关系?

我就是想知道如何根据单位 改变参数...谢谢版主!

网友(2015-08-20):
支持楼主原创  非常感谢!

网友(2024-05-24):
    三人行,必有我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