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PCB制程问题, 半通孔

楼主(2014-11-11):
由于PCB尺寸原因, PCB双面都贴零件, 有一个问题现在, TOP面有一个帖片的连接器并且有两个机械定位孔, 正常情况下这个机载定位孔是通孔, 但是BOTTOM面对应其中一个定位孔的地方有SMT焊盘, LAYOUT实在没有办法避开, 请问能否让这个定位孔做成非通孔, 打一半孔在TOP面,BOTTOM面正常保留SMT PAD? (PCB 板厚1.2mm, 连接器定位PIN高0.6mm)
有没有哪位见过这们的制程, 可行吗?

网友:
做个盲孔不行吗?

楼主:
高手来指点指点

网友:
这个地方可以背钻,让板厂控制深度为0.85±0.15mm,但只能做NPTH的了。我们经常这样做,比较简单的工艺。

网友:
机械孔一般都大,不能镭射,背钻就挺好!

网友:
背转不也把bottom下贴片焊盘给干掉了吗,是不是该做盲孔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