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组对某一对差分线的不同覆铜设置

楼主(2014-11-11):
    1.现在有块2层PCB,设置default rules是线到铜皮的距离是12mil。
    2.板上有一组差分对,要做90欧姆的阻抗匹配,算出来要求差分线到铜皮的距离是7mil。
    3.我把差分对设置为class,设置规则为线到铜皮为7mil。
    4.覆铜结果是差分对到铜皮的距离是12mil
    还缺少那个地方的设置?

网友:
    我试验了下好象规则设置铜皮到NET间距比默认的值大才能有效,现在你设置的铜皮到差分线间距为7 小于默认值,所以还是铺出来12mil,这个问题也困扰我很久,不知道哪里还要设置?

网友A:
    针对net进行设置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针对net进行设置就行了

    是针对NET的 但是我试了比默认值设置避让大就行,比默认值设置避让小就不行,
例如默认铜皮间距到NET的是12mil,
我单独设置一个NET避让16mil 是可以的铺出来到铜皮间距是16mil,
    但是单独设置该NET避让铜皮间距为8mil,铺出来到铜皮的间距还是12mil,求赐教,谢谢!

楼主:
    会的人出来吼两句,还是PADS就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9601

非常感谢

网友C:
    对地网络进入设计规则,铺铜和走线个规则改7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地网络进入设计规则,铺铜和走线个规则改7就好了

嗯,搞定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