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W应该放在LNA前面还是后面

楼主(2014-11-11):
最近为了提高一款产品的GPS性能,在想SAW应该放在LNA前面还是后面?看到一些图纸上是SAW放在LNA前面,只是我个人觉得SAW应该放在LNA之后。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做过这方面的实验以及性能比对。

网友:
看侧重点,侧重入射功率则LNA前,侧重NF则LNA后。

网友A:
放在后面sensitivity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在后面sensitivity比较好

谢谢,我一直比较担心,GPS信号本来就很小,SAW的损耗会不会导致一些比较边缘的信号无法检测到

网友:
我们是放在前面的,但是不清楚SAW是不是应加匹配电路,还是直接接天线,不清楚哪种接法好些

网友(2015-01-31):
GPS而言   一般是前后都加

当输入讯号在LNA的线性区时,其Gain为一定值,
但当输入讯号过大时,会使LNA饱和,导致Gain下降,亦即灵敏度变差,称之为Desense。

若LNA的Gain降为零,即输入讯号经过LNA时,完全不会被放大,
则有可能被Noise Floor淹没,此时称该接收讯号被阻塞(Blocked)。

但由于GPS接收的是太空卫星发射的讯号,其接收讯号极微弱,约-150 dBm,

因此其接收讯号强度并不会大到足以使其LNA饱和,
加上GPS只有单一Channel,
换言之,会使LNA饱和的,皆为带外噪声。
以手机而言,因为里面会有许多射频功能,彼此间可能会有所干扰,如下图:

尤其是WCDMA,会有所谓Tx Leakage的问题,
再加上以手机而言,GPS与WCDMA都是用同一个接收机,例如高通的WTR1625L,
所以若接收讯号太过靠近,
很有可能WCDMA的Tx Leakage会先流到WCDMA的接收路径,再耦合到GPS的LNA输入端,
而Tx Leakage在LNA输入端,最大可到-24 dBm,远比GPS接收的-150 dBm来的大,会让LNA饱和,

因此一般而言,会先在LNA输入端,放上一颗SAW Filter,来抑制Tx Leakage,避免GPS LNA饱和,

而接收机整体的Noise Figure,公式如下 :

由上式可知,越前面的阶级,对于Noise Figure的影响就越大。换言之,
LNA输入端的Loss对于Noise Figure影响最大,也因此才会说   放后面灵敏度才会好

因为放前面   其Insertion Loss会直接升高Noise Figure,
而由灵敏度公式可知 :

若Noise Figure高, 灵敏度就低   故pre-SAW Filter的重点是Insertion Loss要小。

如果要拿掉Pre-SAW  当然InsertionLoss减少  对灵敏度提升是有帮助
但前提是  要嘛你LNA线性度够   不会因强大Outband Noise而饱和
不过这点比较困难   因为动态范围的上下限   分别是P1dB跟灵敏度

你GPS要接收-150 dBm这么微弱的讯号  下限给你定-150 dBm
动态范围给你算70 dB好了   表示你上限P1dB顶多是 -80 dBm
所以GPS要饱和是很容易的

所以在LNA线性度    无法大到抵挡Outband Noise时
不然就是你得祈祷都不会有Outband Noise来干扰
否则若LNA饱和  Gain下降  而由前述Noise Figure公式已知
LNA Gain下降  NoiseFigure压不下来  加上LNA饱和   会使Noise Floor上升  C/N值下降    那灵敏度还是不会好

再来是讨论Post-SAW  也就是LNA之后  Mixer之前的SAW Filter
因为Mixer接收的   是LNA放大后的讯号    所以P1dB要比LNA更大
加上由下述Cascade IIP3公式可知 :

以接收机而言    越后端的Stage  其IIP3对整体线性度有越大影响
因此可知  相较于LNA   Mixer的线性度更为重要
Post-SAW的目的   是砍掉被LNA放大后的外来OutbandNoise
以及LNA自身产生的OutbandNoise
换言之  这是最后一道砍OutBand Noise的关卡

所以Post-SAW的重点是OutBand Rejection能力要强
虽说通常OutBand Rejection能力大  Insertion Loss就会大
但LNA后的Insertion Loss  对整体Noise Figure影响不大
所以Insertion Loss大一点没关系  但OutBand要砍得够深

如果Mixer饱和  还是一样 Noise Floor上升  C/N值下降   灵敏度还是不会好

所以整理如下
:

Pre-SAW : Insertion Loss要小  砍LNA输入端的Outband Noise
Post-SAW : OutBand Rejection要大  砍LNA放大的外来Outabnd Noise
                          以及LNA自身产生的Outband Noise

至于天线跟LNA间   要不要加Matching?
由于Matching是无源组件  会贡献Insertion Loss
使RX整体Noise Figure压不下来   因此理论上
拿掉可以提升灵敏度

但走线方面要非常注意,
首先,天线到LNA的走线要非常短,因为走线一长,阻抗就很难控制得好,同时也会增加Insertion Loss。
其次,表层走线具有最短走线距离,以及阻抗容易控制在50奥姆/100奥姆的优点,
因此天线到LNA的走线要走表层。再者,天线到LNA的走线,其线宽不宜过细,阻抗误差如下式 :

因为PCB厂的制程能力,一般来说会有正负0.5mil的线宽误差,
因此,若线宽过细,则可能会阻抗误差过大,如此阻抗便很难控制得好,
同时Insertion Loss也会因线宽过细而加大,
因此该段走线的线宽不宜过细,必要时甚至可靠下层挖空的方式,在阻抗不变的情况下,来拓展线宽。

所以若阻抗控制做得好 走线又短又宽   是可以拿掉的
否则若阻抗非完美的50/100奥姆 又没有Matching来降低MisMatch Loss
那走线再短再宽  还是弥补不了MisMatch Loss造成的Noise Figure上升

网友:
:lol:lol
criterion分析的很详细。很厉害!!

楼主(2015-03-03):
引用 网友B:
以GPS而言   一般是前后都加
当输入讯号在LNA的线性区时,其Gain为一定值,但当输入讯号过大时,会使LNA饱 ...

谢谢大神,讲得太好了。

网友(2018-12-17):
在LNA 前面放置滤波器,1、目的是为了降低带外干扰,如镜像噪声。2、降低带外强信号,避免接收通道阻塞,整个通道低增益,无法正常工作。
这个滤波器要求低插损,它的插损直接增加了系统的噪声系数。
LNA 后面很少加滤波器,通常在接收电路的混频器后需要一个滤波器,降低本振泄露信号,中频信号放大后,送到AD采样电路了

网友:
按照不同的情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