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library 制作SOT223封装

楼主(2014-11-12):
mentor画SOT223封装,由于封装有4个脚,而Pattern Place里面表贴晶体管只有三个脚,放置时会因为引脚个数不一致不让放,请问各路大神,SOT223封装应该怎么画呢?
新人求解,在线等!

网友:
画Mentor的封装推荐用LP Wizard。

楼主:
lp wizard是另外一个软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lp wizard是另外一个软件吗

    是另外一个软件,这个软件制作的封装可以导成很多类型的!
    可以单独装,
    PADS9.5软件就带有这个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

非常感谢神化,看图比较直观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神化,看图比较直观

我都折腾半天了,一分都不给加,好意思吗?

网友:
    只给加一分,好意思吗?

    这位实在是太…“实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神化,看图比较直观

    兄弟你也太实在了,才给加一分,这样以后谁会帮你解决问题呀!都是爷们,出手大气一点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也太实在了,才给加一分,这样以后谁会帮你解决问题呀!都是爷们,出手大气一点嘛!

系统显示-3~1分啊,我给的是最高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