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间距问题,板厂最小安全间距?

楼主(2014-11-12):
我有个BGA的IC   焊盘间中心距0.4   焊盘大小0.3
  大概使用多大的过孔扇出呢?

网友(2015-01-28):
    这个没有具体的size,需要结合你的板子厚度,以及给你做PCB的厂商的工艺良率来综合分析。

网友:
    0.4bga通常是10mil焊盘 用盘中激光4mil孔 现你盘作12mil,阻焊桥没有办法保证

网友:
    0.4pitch的BGA一般焊盘大小0.25,激光孔用0.25/0.1即可。

网友(2015-03-23):
    赞成楼上的,但是这个孔的打法很讲究,如果你打不好,不是很难生产就是很难贴片!

网友(2015-07-02):
    这个要看你板厂的制程能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