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充电电路的疑惑

楼主(2014-11-12):
大家好,现在有一款小台灯,里面有内置电池,规格是DC4V,400mAh的,现在想配一个充电器,我选择的常用手机的充电器,规格是DC5V(+-5%USB电源标准)500MA,不知道是否能用?

楼主:
这个是充电器的样子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充电器的样子

这个是电源的规格

网友:
有啥疑惑不疑惑的,有充电器,如果有内置的充电电路就直接上,没有就另外加。

网友:
手机充电器输出电压应该是4.2V,台灯电池是4V,会使电池过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