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获得两条line的夹角?

楼主(2014-11-12):
如题:请问怎么获得两条line的夹角?目的是找到垂直的线。谢谢!

网友:
这个貌似要自己算了吧,访问startend属性

网友A:
用数学方法计算即可,已知条件非常的充足,如果是需要获得直线和弧线的夹角,则先要将弧线转换为小线段,与直线连接一端的最后一条线段求直线和直线的夹角,弧线与弧线的夹角可以参照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数学方法计算即可,已知条件非常的充足,如果是需要获得直线和弧线的夹角,则先要将弧线转换为小线段,与直线 ...

搞定了,代码如下:
coorstartEnd=tmpsel->startEnd
x1= min(car(car(coorstartEnd)) car(cadr(coorstartEnd)))
y1= min(cadr(car(coorstartEnd)) cadr(cadr(coorstartEnd)))
x2= max(car(car(coorstartEnd)) car(cadr(coorstartEnd)))
y2= max(cadr(car(coorstartEnd)) cadr(cadr(coorstartEnd)))

     tmpStartEnd= tmpLeftLine->startEnd
     tmpX1= car(car(tmpStartEnd))
     tmpY1= cadr(car(tmpStartEnd))
     tmpX2= car(cadr(tmpStartEnd))
     tmpY2= cadr(cadr(tmpStartEnd))

     DisX1=x2-x1
     DisY1=y2-y1
     DisX2=tmpX2-tmpX1
     DisY2=tmpY2-tmpY1
     tmpsqrt= sqrt((DisX1*DisX1+DisY1*DisY1)*(DisX2*DisX2+DisY2*DisY2))
     tmpCos=(DisX1*DisX2+DisY1*DisY2)/tmpsqrt
     Angle= acos(abs(tmpCos))
     Angle= Angle/3.1415926*180

网友:
这个都可以吗?

楼主:
什么意思?我只是写了计算过程的代码,没有做成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