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标注报错

楼主(2014-11-12):
Dimension is outside of the drawing extents

楼主:
哪位遇到这样的问题呢,帮忙看看

网友:
超出工作区大小了,      把工作区改大一点。

楼主:
已经很大了 还是不行哦

网友:
楼上说的是,工作区太小,如果不能扩大那就把板子移动一下吧。# y" W6 r+ O% o; J* 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