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仿真中电解电容ESR和纹波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4-11-12):
在SPice 16.3环境下搭建了DC-DC变换器电路,如果输出滤波电容选择“电解电容”,改变ESR,则纹波电压基本不变;如果输出滤波电容选择“普通电容串联一个等效串联电阻ESR”,改变ESR,则纹波变化很大,且ESR增大,纹波增大。那么问题来了,这两种电容为什么纹波变化规律不同呢?

楼主:
教科书上说ESR增大,纹波电压增大。那么在电路仿真时应该用电解电容呢还是其等效形式呢?

网友A:
有真的電解電容模型嗎? 如果沒影真實的模型 , 請使用等效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真的電解電容模型嗎? 如果沒影真實的模型 , 請使用等效電路.

我是跨学科在搞这个,不太懂。。PSpice中的电解电容C_elet不能直接作为电解电容吗?您说的“电解电容模型”是什么意思呢?敬请指点、、

网友:
裡面的 Model , 大多是 idea model , 並沒有把一些等效電路加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