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铝电解电容和普通电容的区别

楼主(2014-11-12):
Pspice 16.3环境下搭建了DC-DC变换器电路,如果输出滤波电容选择“电解电容”,改变ESR,则纹波电压基本不变;如果输出滤波电容选择“普通电容串联一个等效串联电阻ESR”,改变ESR,则纹波变化很大,且ESR增大,纹波增大。那么问题来了,这两种电容为什么纹波变化规律不同呢?

网友:
可以先看一下两个模型的阻抗特性是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