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过孔设置问题

楼主(2014-11-13):
修改原来的板子。重新导入网表,没注意什么时候 ,突然发现软件变慢了。打个孔都停顿一下。以为软件问题。重新安装。发现还是一样。应该是我哪里设置有问题。有没有人遇到这种情况?现在过孔都不跟铜皮连接了。用了这么久。第一次遇到。求助!

网友:
重新给铜皮指定网络

网友A:
碰到过这种情况,估计是铜皮没有网络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碰到过这种情况,估计是铜皮没有网络的原因

其实铜皮是有网络的。过孔网络也是有的。把视图从顶层看,就是连接。但是如果从负电层看,就是上图的效果。总感觉有问题。而且速度还很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铜皮是有网络的。过孔网络也是有的。把视图从顶层看,就是连接。但是如果从负电层看,就是上图的效果 ...

之前我用铜皮的模式做了个字符,结果导致系统很慢,然后再颜色那里把那一层关闭了,速度马上就快起来,你也可以这样做做,看看是哪一层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