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画的PCB板,望老鸟给点建议

楼主(2014-11-13):
(图片)

网友(点评):
强烈建议改行!不要画PCB!

网友:
两层板?如果是,主芯片的区域弄的太差了,没有个完整的GND,可以好好整理下。

楼主:
四层板,有独立的电源层和地层的

网友:
晶振放在芯片太近了 不容易焊接

网友:
4层就可以比较随意一点了,注意过孔不要打烂了GND和POWER,我看你有并排的过孔。话说,这个板子2层应该都是绰绰有余,4层会不会太浪费钱。

网友:
地包的不好,过孔少了点

楼主:
感谢各位的提点,小弟受教了

网友:
板子面积较大,尽量考虑单面布局节省成本。

网友:
flash不知道为什么你放的很远。TF(SD)的clk能包地就包上吧。晶振单独包地在打孔到地平面会好点。你的去耦电容放置都是做单面板的节奏,要做双面电容可以放背面。MIC线一般都是走差分的,你的2条线中间一坨东东。

网友:
打是一板就知道行不行了

网友:
为什么不两层

网友:
挺好的,有前途!

网友:
新手,鼓励一下啦

网友:
比你还菜的新手来啦。还没画过这么复杂的板。但是感觉是不是布的太开了,可以控制面积小点儿。拙见。。老鸟说改行太过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