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的电路是如何工作的求解

楼主(2014-11-13):
如图下面的电路是如何工作的求路过的师傅指点?

网友A:
这个就自己根据定义来分析吧,就是些三极管,NMOS开关来,开关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自己根据定义来分析吧,就是些三极管,NMOS开关来,开关去。

是的没有错,可是到T12管这个位置什么作用呢感觉没有用一样

网友:
T12是最关键的,只有这个通了BAT_MOS_EN才拉低,不过这个做的有点太复杂,建议简化。可以用贵一点的延时芯片或者74芯片做。

网友A:
T13,T14,T12组成一路控制,POWER_KEY应该是按键,假设常规接法,一端上拉,一端接GND,按下接GND输出0V;T12由复位IC控制,你这个应该是延时关机或者开机,也就是说按下POWER_KEY一定的时间后才能关机或者开机,具体的你就根据你的功能来分析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13,T14,T12组成一路控制,POWER_KEY应该是按键,假设常规接法,一端上拉,一端接GND,按下接GND输出0V;T1 ...

T12和R101不冲突吗

网友A:
冲突,所以你的原理图上的NI应该表示的是不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突,所以你的原理图上的NI应该表示的是不贴,

开机上电POWER—KEY端是低电平,T14截止,T13导通T12导通,T11处于何种状态呢(BAT_EN_H接单片机)?

网友A:
T11处于何种状态跟你的MCU的控制有关系
当你的POWER_KEY松开的时候,需要T11来拉低BAT_MOS_EN

网友:
不管是你自己设计的还是别人设计的,先弄清楚需求,这样才好分析和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T11处于何种状态跟你的MCU的控制有关系
当你的POWER_KEY松开的时候,需要T11来拉低BAT_MOS_EN

是的确实是这个样子,就是迷惑单片机应该给POWER_KEY_H一个什么电平才好

网友:
POWER_KEY_H你是用来做什么的?我感觉没什么用。

网友A:
也许可能是输入脚,输入到MCU
当关机的时候,告诉MCU我要关电了,你该处理啥速度点,处理完了吧T11给释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可能是输入脚,输入到MCU
当关机的时候,告诉MCU我要关电了,你该处理啥速度点,处理完了吧T11给释放 ...

T12这个管子是不是也用错了吧,U14低电平复位的

网友:
没错,就是复位的时候不导通,起到延时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