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在用负片花焊盘,有必要吗?

楼主(2014-11-13):
以前都是用的正片,现在的公司在用负片花焊盘,有必要吗?9 @$ E. {( U9 ~8 g$ G

网友:
内层地层很多都是用负片的!或许开始你不习惯,习惯后其实也是没什么的。就多两项设置。

网友:
    我以前公司用负片,现在的用正片

网友:
    支持用正片,所见即所得

网友:
    封装焊盘最好做全,正、负片兼容,不然很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
    只有正规才有机会。。。

网友:
    建议只用正片,就不用负片花焊盘了。正片显示所见即所得,比较直观,不容易出错,负片容易出错。使用负片主要是历史遗留问题

网友:
    必须,否则sh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