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4鼠标滚轮缩放比例怎么调

楼主(2014-11-13):
AD14画图时,滚轮要滚动好多圈才能到想要的比例,想知道滚轮缩放比例在哪里可以调整

网友:
一般是按住滚轮拖动鼠标,实现快速放大缩小。还得慢点拖.....。另外你是64位系统吗?

网友:
64位系统好像不能显示3D

网友:
可以在控制面板 修改鼠标的滚轮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