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关于上升沿变缓和下降沿变缓

楼主(2014-11-14):
时钟上升沿变缓和下降沿变缓会导致时序混乱吗,如果是,除了时序,还会造成什么后果。

网友A:
你是多少频率的咯,什么总线

楼主:
40M的时钟,你就地址,数据,控制分别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多少频率的咯,什么总线

40M的时钟,你就地址,数据,控制分别说下。

网友A:
时钟一般是点到点,40M也不高,一般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钟一般是点到点,40M也不高,一般没什么问题

时钟是这样的,交换机中用。数据量上了1g,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B:
时序和寄存器判定高低电平的门限值有关,上升沿变缓以为这门限值在相位上延迟了,对时序当然有影响。
你给的时钟似乎只是个system clk,你要看速率和bus clk

网友C:
你的上升沿是多少?如果是6ns的话,如果变缓一些的话应该问题不大,但是如果你的上升沿快的话,那么变缓的话可能会有影响,所以要具体分析。一般情况下,40MHz的时钟沿变缓一些应该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序和寄存器判定高低电平的门限值有关,上升沿变缓以为这门限值在相位上延迟了,对时序当然有影响。
你给 ...

这些东西还在学习中,thank  you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上升沿是多少?如果是6ns的话,如果变缓一些的话应该问题不大,但是如果你的上升沿快的话,那么变缓的 ...

查了下datasheet,maximum4ns,按照你的说法来,应该是有问题的。从上面的版主的说法来看,光从这一点还不能确定,看来还得学习学习,才能搞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时钟是这样的,交换机中用。数据量上了1g,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

从图上看,阻抗没匹配好,应该是串接的电阻太大了

网友D:
你这个问题比较严重,时序裕量太小了,需要看看你的clock的拓扑结构。如果是点对点的,那么你的驱动太小了,如果有串阻的话,可能要调整你的阻值。

网友:
照上面这样说,控制阻抗和选用板材。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问题比较严重,时序裕量太小了,需要看看你的clock的拓扑结构。如果是点对点的,那么你的驱动太小了 ...

从上图来看,应该不存在驱动的问题,因为时钟信号的幅值从300多mV到3V,信号的幅值很大,而且信号的速率很低,也没有明显的阻抗不匹配问题,至于上升沿和下降沿的变缓,还不存在太大问题。主要是看时钟信号跟数据信号之间的时序关系,如果满足建立和保持时间,是不会有太大问题的。对于这么低速的信号,我们还不用太多去考虑阻抗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从上图来看,应该不存在驱动的问题,因为时钟信号的幅值从300多mV到3V,信号的幅值很大,而且信号的速率 ...

如果幅值不够,确实就会存在驱动的问题

网友:
和驱动有一点点关系,主要是负载的容性效应造成的,可以通过用加大驱动改善,但其实更好的办法是降低走线特征阻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幅值不够,确实就会存在驱动的问题

哥们,上面图片已经显示幅值够大了。一般低速信号的幅值达到这么大应该没问题,到达GHz的信号幅值一般都是几百mV。再加上看驱动能力强不强,还要看信号的驱动电流,驱动电流大才能带动接收端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们,上面图片已经显示幅值够大了。一般低速信号的幅值达到这么大应该没问题,到达GHz的信号幅值一般都 ...

请问什么叫做幅值够大了呢?与数值比还是与VIH比?还是overshoot比?

网友:
后来查出原因了么?

网友:
带宽变小  逻辑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