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负片,过孔连接方式问题

楼主(2014-11-14):
正常的常用负片连接如图1.可是现在我的图变成这样了。感觉好奇怪!不知道怎么弄的。求解!

网友:
把padstack打开看看里面的antipad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A:
软件版本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版本号?

allegro 16.6 037补丁

网友:
引用 楼主:
allegro 16.6 037补丁

那没遇到过这个问题。我印象中16.5不打补丁会有类似的情况。同样你看下ANTIPAD的参数吧。

网友:
负片相反的,就像花焊盘的效果!第一附图 间距那些都可以调整。技术支持群:168837110

网友:
    第一幅图是通过花焊盘和shape相连接,第二幅图的那些过孔和shape不是一个net吧,那个方形框是anti-pad;如果是要相连,那就修改thermal relief的参数,线的宽度是可以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