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 出ger没问题,16.5出ger 钻孔层老是警告,不知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11-14):
    今天新装了16.5,出GB时老是提示出错,在另外的16.3的电脑是又是OK,不知是什么原因?
 WARNING: 0 width line found at (3285.000 419.000)
           ... using undefined line width of 6.000

        WARNING: Multiple 0 width lines; all will be treated the same as the first.
               ... using undefined line width of 6.000

    WARNING: text composed 0 width line found at (3734.500 1636.500)
           ... using undefined line width of 6.000

        WARNING: text having Multiple 0 width lines; all will be treated the same as the first.
           ... using undefined line width of 6.000

PERTURES USED:
      ---------------------------------------------------------
      TYPE       SIZE/NAME                   ROT   MIRROR MODE
  ---------------------------------------------------------
      CIRCLE     0.00600                                  DARK

         DRILL created with warnings

------------------------------------------------------
 SUMMARY:
            DRILL created with warnings

楼主:
    把钻孔表的文字和框线变为6MIL,就好了,很奇怪,在16.3都不用变

网友A:
    我也遇過 ~~ 問過原廠
他說此層數值不能為0

网友B:
    这种警告不影响出gerber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警告不影响出gerber的。

但是看到警告还是很慌张,16.5没用来出过图,很担心是自己软件哪里没装好或者操作步骤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過 ~~ 問過原廠
他說此層數值不能為0

我出图那里数值是填为6的,但是我的钻孔表线框和文字在板中是0,所以一直警告,后来我在板中把文字线宽设为6,线框变粗为6就好0,另外我这台机是WIN7 32位的,16.5装的是52号补丁会出现这种情况,另外一台机是XP 16.5没装补丁就不用改线框和文字的宽度,只要出gerber层那里填6就没问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网友:
    这种情况是导进的板框的CAD图形,是从PRO-E之类的工具导出来的,里面有碎线,但在CAD里面又很难找出来。基本上如果不是用autocad画的板框,都有这种警告出现。

网友:
    格式不对,连大小都不对。 SIZE 0.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