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集总参数元件仿真滤波器问题!!

楼主(2014-11-14):
仿真有错。
设计的是中心频率10GHz的带通滤波器,问题就是:集总参数元件适宜于低频段,我这个10GHz是不是因为仿真频率太高不适用于该电路,ADS无法仿真而出错??还是电感,电容值太小了,仿真不出来??
但应该是我设计的问题吧。求求大神们帮帮忙分析一下,谢啦~~

网友A:
10GHz滤波器这是你 的仿真问题,电感电容设置好是可以仿真出来的。但在10GH频率下,电感电容的值在实际的集中参数的电感电容是取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GHz滤波器这是你 的仿真问题,电感电容设置好是可以仿真出来的。但在10GH频率下,电感电容的值在实际的集 ...

哦,一般是要通过科洛达关系转换成微带线形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