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伤害PCB板子的前提下,扒出原理图的,也就是抄板学习

楼主(2014-11-15):
2金币
小弟刚接触学习pcb硬件不久,现在手里有一个板子,在不伤害PCB板子的前提下,扒出原理图的,也就是抄板学习,请高手指点一般流程是什么啊?以前没扒过,该从何入手啊?

网友:
1:看看板子是干什么用的,了解相关原理
2:数数板子上各种器件都有多少个,建个原理图文档,把器件都先放进去
3:用万用表挨个元件测连接关系,一边测一边画图,把第二步里放好的元件都用完了,原理图基本上就完全出来了。最好用欧姆档测,通断档有时候不准。

网友A:
两层可以不伤害板子,4层就必须打磨了。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拿到参考设计,根据你现在的PCB修修改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层可以不伤害板子,4层就必须打磨了。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拿到参考设计,根据你现在的PCB修修改改。

这个参考设计都没有啊,只有一块板子,估计是两层的

网友:
用万用表一根线一根线的提图,我们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B:
只有没有BGA焊盘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没有BGA焊盘都可以

我这个没有BGA焊盘,该怎么入手啊?求指点

网友:
看芯片基本就知道是干啥用的,然后根据典型的电路来推。
你也可以上张图,我们看是否可以帮上忙。

网友:
用万用表打嘛!没有BGA的好提啊,不需要拆元器件

网友:
    双面的应简单。结合元器件的功能来做应比较快。

网友(2014-12-25):
    两层版比较简单,4层以上只能万用表一根根测了

网友:
    镭射扫描,无损抄板

网友:
    都是好方法

网友:
    简单的板子测量一下就做出来了

网友:
    1.用万用表量电气连接
2.根据PCB上的芯片型号查询后,对照管脚对好入座
    3.大体完成后找芯片的数据手册,根据参考设计查错

网友(2016-01-04):
如果是多层板,只万用表的话只能画出原理图吧。要得到板子图形又不做破坏性试验,就要扫x_r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