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9.4库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4-11-15):
请问用AD9.4画的PCB封装库,每次保存的时候都提示保存失败不知怎么回事,软件自带的库也有这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加载了一个公司的元件PCB库,但库里的所有元件名称都不显示,但在这个库里画的封装能保存,但退出后重新加载这个库,刚刚画的封装又不见了。

网友:
可能是库里的某个元件有问题,估计只能一个个复制到新的库里面去了。一年前有次在添加3D封装的时候,导致不能保存,至于提示什么我忘记了,也是分批次排除,缩小可能有问题的封装范围,然后把确认没问题的复制到新的库里面去就能保存。 加别人的库没显示可能是你的软件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