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走线的过程中不能随意改变线宽了?

楼主(2014-11-16):
如上图,现在mentor不支持拉线的时候点击鼠标右键选 ----change width---- 后输入在约束内的任意线宽吗?好像以前是可以的呢,现在点了没反应,只能从下面的三个线宽中选择了?大家帮看看,是不是我软件有问题。另外7.9.3版本,update6 是不是不怎么稳定?我在移动元件的过程中软件崩溃了好几次了。这个版本其他update,大家有木有。。。。

网友A:
change width下只是切换ces中设置的三种线宽,想要改变自定义线宽,在走线的过程中在命令提示框内输入“cw 线宽”即可,例如“cw 10",中间有一个空格

网友(点评):
谢谢,我只是很奇怪那个----change width----可以点选,但是点选后界面一闪一下,感觉像要弹出对话框,但是又没弹出来的感觉,所以,有点。。。。

网友:
    EE7.9.3 Update20(最新的)

网友(点评):
朋友,这个你有吗?能否共享一下?

网友:
    右击里面的change是你ces 里面设的线宽,除了ces里面的线宽只能用cw了

网友(2015-07-16):
引用 网友A:
    change width下只是切换ces中设置的三种线宽,想要改变自定义线宽,在走线的过程中在命令提示框内输入“cw  ...

命令提示框是指 keyin command框吗?我在那里面输入,但是在走线过程中线宽还是没变啊